gprs 模块 使用ppp协议协商 返回数据分析?

楼主:
下面是输入AT+CGDATA=="PPP",1 命令后返回的16进制数据

7E FF 7D 23 3F 7D 21 21 7D 23 7D 20 7D 39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7D 25 7D 26 CE 53 E3 A3 7D 23 7D 25 3F 23 7D 25 8F 96 7E
转意后为:
7E FF 03 3F 01 2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CE 53 E3 A3 03 05 3F 23 05 8F 96 7E

我的分析:
7E:帧的起始
FF 03:地址和控制符

但是到这里出现问题了
3F:???代表什么,是ppp协议标志吗?但找不到有这个协议的啊.
第一次协商(握手)7E FF 03后面跟的应该是链路控制协议LCP数据报啊,怎么会跟3F呢,希望高手给予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0x0*** - 0x3***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网络层的数据报文
0x4*** - 0x7***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与NCP无关的低整流量
0x8*** - 0xb***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网络控制协议(NCP)的数据报文
0xc*** - 0xf***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链路控制协议(LCP)的数据报文

0xc021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链路控制协议(LCP)的数据报文
0xc023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PAP协议的认证报文
0xc223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CHAP协议的认证报文
0x8021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网络控制协议(NCP)的数据报文
0x0021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IP数据报文

3f01应该是 网络层的,可能要查 ISO标准

网友:
上面问题已经解决~~
有新问题:

当发来一段LCP请求包(7E FF 03 C0 21 01 2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CE 53 E3 A3 03 05 3F 23 05 8F 96 7E
)后,我的 LCP应答包该怎么发送呢??
不要叫我看指令 ~~看了不知道才问~~

网友:
刚刚我用16进制接受数据得到了7E FF 03 C0 21 01 2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CE 53 E3 A3 03 05 3F 23 05 8F 96 7E

所以发现在字符模式下接受到的7E FF 03 3F 01 2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CE 53 E3 A3 03 05 3F 23 05 8F 96 7E
中3F其实就是C0 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0*** - 0x3***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网络层的数据报文
0x4*** - 0x7***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与NCP无关的低整流量
0x8*** - 0xb***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网络控制协议(NCP)的数据报文
0xc*** - 0xf***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链路控制协议(LCP)的数据报文

0xc021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链路控制协议(LCP)的数据报文
0xc023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PAP协议的认证报文
0xc223 信息域中承载的是CHAP协议的认证报文
0x8021 信息域中…

问题补充: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MC39i 模块 所以不支持AT+CIPSEND指令

网友:
我是把正确的数据存下来,再发回去的,可能要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问题已经解决~~
有新问题:

当发来一段LCP请求包(7E FF 03 C0 21 01 21 03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7 02 08 02 05 06 CE 53 E3 A3 03 05 3F 23 05 8F 96 7E
)后,我的 LCP应答包该怎么发送呢??
不要叫我看指令 ~~看了不知道才问~~

问题补充:我用的是西门子MC39i模块,所以不支持AT+CIPSEND指令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你用的是自己写的tcp协议吗

我也遇到这样问问:
有时间QQ:956958421 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