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5/6如何实现程序开机自动运行,并且程序可以运行配 ...

楼主(2008-11-10):
WinCE5/6如何实现程序开机自动运行,并且程序可以运行配置的命令参数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10"="shell.exe"
"Launch20"="device.exe"
"Launch30"="gwes.dll"
"Depend30"=hex:14,00
"Launch50"="taskman.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已经实现想运行的程序,但是如何让程序启动的时候运行参数命令。
例如:cmd.exe 启动同时运行命令 dir
ceplayer 启动同时播放一个MP3(即开机打开ceplayer播放一首MP3,此MP3文件可以配置)
Help中没有讲,或者要换一种方法实现?
程序
如何

网友A:
可以再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在这个程序里面用CreatProcess调用你要运行的程序(可以带参数),然后把这个新程序设置成自动运行。

网友B:
一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C:
运行参数的话,在你的MAIN函数如果是C#的话就是STATIC MAIN,如果是WIN32是WINMAIN,会把字符串传给你,你接一下然后做不同的操作就OK了:)

网友D:
一楼的方法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