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隐式调用动态链接库得问题

楼主:
我有个动态链接库,头文件里定义了结构体和函数名
struct FvFixed
{
        CString m_str;
public: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const FvFixed y);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const FvFixed y);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long y);
};
        __declspec(dllexport)  BOOL FvFixedToDouble(FvFixed x, double* result);
动态链接库里实现这个函数的方法
FvFixedToDouble( FvFixed x, double* result)
{
        x.m_str = "hello" ;
        return TRUE;
}
又建了个EXE 的工程。里面只有一个 按钮。
void   CDlltestDlg::OnButton1()
{
        double      ld_RriChi,ld_Borrow;
        FvFixed     lff_RriChi,lff_Borrow;

        //int m_iSum=test(2);
        FvFixedToDouble(lff_RriChi ,&ld_RriChi);
        AfxMessageBox(lff_RriChi.m_str );
}
在模拟器里运行说有非法定义,是不是这个函数调用的问题啊??

网友:
你还是先看看你的动态连接库,到底有没有导出这个类没有

网友:
你仔细看看非法定义指的是什么

1、FvFixed

2、FvFixedToDouble

这两者都是在dll的定义的,你都需要导出来。

另,你需要把你的问题说的详细一些,不然我们判断不出来的。

网友:
呵呵 ,怎么看到底有没有导出这个类???
还有我自己写了个test 函数,都能调用,而且好用啊。
也是在动态链接库头文件里定义函数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test (int a);
cpp里面实现方法
int test (int a)
{
        return        --a;
}
exe里面调用都好用啊

网友: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1667
这为兄弟你还不如先在VC下做一个DLL的练习,然后再做EVC的

网友: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6.0->Microsoft Visual Studio 6.0 Tools->Depends可以看到你导出的类和函数

网友:
呵呵,是啊。我在vc下也作了。编译没有什么问题。但运行出错
zhuyanqi2006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msn 或 qq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