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读取flash芯片上的命令数据?

楼主(2008-02-21):
请教:单片机读取flash芯片上的命令数据?
我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用一个单片机(如:AVR的),一个flash闪存芯片(容量大的,类似U盘上的那种),我想让单片机通过I/O接口读取放在flash芯片上的命令数据(一个2进制的文件?),然后经过单片机的CPU处理,执行命令,完成指定动作。目的:(因为单片机中的flash芯片容量有限),可以执行更多的命令代码,方便代码的存取(不用烧录了)。不知这样的功能是否可以实现?请大哥们不吝赐教!先谢谢了!!!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和我联系(方便我的请教,呵呵)。我的QQ:544124847。
接口

网友A:
请大哥们帮帮忙啦!谢谢!!!!!!

网友:
肯定可以的,就是将flash或sd卡通过一定的硬件配置将其配置成外部程序存储器,加电后就可以直接执行了,可惜俺现在眼低手更低。

网友B:
呵呵,谢谢了,我已经查到了单片机读写U盘的模块数据,有卖的,但是不知能不能实现我的功能,读写命令?(我也想自己实现,卖得比较贵,呵呵)

网友C:
哪位大哥帮帮忙呀!!!!!!!

网友D:
请教了,了解的,请帮帮在下。

网友E:
容量大,? 多大??
可以看看我的blog, 里面有ARM + Flash的代码

网友F:
谢谢了,我正在自己研究!!!

网友G: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H:
呵呵,谢谢了,我现在准备用usb118A模块,来完成我的要求,我还是初学者,要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