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些处理器支持WINCE?

楼主:
功能:主要用于数据采集和回放。
1.打算做成一块带CPCI或者PCI接口的板卡,插入工控机中。板上有处理器、SATA-PCI或者SATA-localbus转接芯片、A/D、D/A等,采集工作时由处理器控制A/D采集,采集数据经处理器简单处理通过SATA转接芯片写入SATA硬盘(以dat等数据文件格式写入);回放时可通过处理器控制从硬盘中读出硬回放,或者通过PCI接口识别SATA硬盘,由工控机中win操作系统读SATA硬盘文件软件回放。板上处理器需能以dat文件将数据写入SATA硬盘。
2.如处理器操作系统能直接带显示接口,提供软回放图形界面,替代工控机操作系统更好。

不清楚选择什么处理器,powerpc、arm、还是别的什么,好像对于开发图形界面和存储文件wince比vxworks更适合,比较容易与windows共享文件,不知道哪些类型处理器支持wince。    问题比较多,谢谢

网友:
去MS的网站上看看,这种简介性的东东没有必要

网友:
ms网站上只说ARM、MIPS、SH4、x86这四种处理器,但具体哪些型号处理器适合我的应用,还不清楚呢

处理器便于接sata硬盘,便于图形界面开发,能接显示器

网友:
arm  x86的都行,具体哪些型号处理器适合,到网上搜索,也可以和一些bsp厂商联系

网友:
我只做过X86平台,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上手也容易点。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