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与内存有关?可以再加分!

楼主:
FIQHandler
                STMFD        sp!, {r0-r7, lr}
                BL      C_Cpu_Fiq_Handler         //中断服务函数名

                LDMFD        sp!, {r0-r7, lr}
                SUBS        pc, lr, #4
这样写中断有什么问题?
我做的是手机测试程序,写好的程序在WM604下编译后,用SD卡烧入到FLASH里面.
开机后测试程序拷到SDRAM里面执行.主程序大致步骤如下,最后是一个死循环等待命令.
int main(void)
{
    initParams();
    ISR_Init();
    DebugInit();
    while(1)
    {
       Menu_GetCommand();
    }
}
测试程序的功能都正常,但是FIQ响应会出现异常.当中断服务程序C_Cpu_Fiq_Handler
分配在某些地址时不能正常响应,等待一段时间后,重新开始执行MAIN()函数.以后就能够
正常响应,重启后有不能,还是在等待一段时间后重新执行MAIN()函数.
但是C_Cpu_Fiq_Handler分配在其他一些地址时,FIQ响应正常.
这是是内存地址被占用了,还是跟多线程有关,望高手详细指点.

网友:
系统中不允许应用程序直接参与中断程序的分配及调用。
你这样绕过系统及底层驱动,肯定会有问题的。

“当中断服务程序C_Cpu_Fiq_Handler 分配在某些地址时不能正常响应”是什么意思?你如何分配该程序的地址?如何判断该程序分配的地址不一样?

网友:
这个吗?我写的就是低层函数.地址是我通过串口调试输出看到的,程序的地址应该是在编译时就确定的,不是我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