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explorer

楼主(2008-10-25):
消除explorer
在PB4.2中编译的一个nk.nb0,在注册表shell.reg中将初始化explorer中的"explorer.exe"换成了自己的程序"myapp.exe",不过也把myapp.exe包含在了镜像中了,这样确实能把开机界面完全的去掉,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想更新应用程序就麻烦了,还能重做一次Make Image,麻烦给位达人指点一下,能完全消除开机界面又能更新应用程序的方法。谢谢啦!
应用程序
注册表

网友A:
你的程序做成开机就运行,并全屏显示你的AP界面,把EXPLORER。EXE盖住行不行?

网友B:
只要把代替explorer.exe的应用程序放在Flahsh_Storage里就OK了

网友C:
要更新程序,先得把这个运行中的程序关掉,
然后再想办法拷贝新程序进去。
你可以另外写一个程序做整个事情,
检测是否有新程序,如果有,关闭当前运行的程序,
然后再做拷贝。
程序直接放在NK.bin中应该是不行的,
这样只能更新整个映像了。

网友D:
O(∩_∩)O哈哈~,终于搞定啦。
还是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