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Express 总线的问题

楼主:
最近要做一点PCIE总线接口的硬件,对于PCIE总线只是稍微看了一下,对于驱动也不是太懂。想问一下,如何通过PCIE总线向硬盘发起一次DMA请求,只是需要配置一下硬盘对应的PCIE配置空间就可以吗?对于采用PCIE接口作为IO接口的多核处理器,如果两个核都通过PCIE总线向硬盘发DMA请求,这时候如何处理?假如在DMA过程中出现了中断,怎么判断中断该向那个CPU核返回啊?

网友A:
这个属于PCI中断共享问题,PCI的空间也需要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PCI中断共享问题,PCI的空间也需要配置的.

只要配置好PCIE空间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