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quest_region()到底如何使用?

楼主(2008-09-05):
request_region()到底如何使用?
谁能举个例子,
比如,我想使用arm芯片的I/O口C,也就是GPGC,用它的若干个口吧,比如8~11
该如何调用这个函数呢?期待答案,谢谢
芯片
如何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GPIO口模拟并行通信么??
要是这个意思的话,就很简单了 呵呵,
8-11 是四个位
一个字节的数据,两次就传输完成了
发的时候, 把数据,4位一发,
收的时候,也是四位一处理,8位一并

网友B:
我的意思是request_region()这个函数的参数该如何填写?
如果我想使用arm的GPCDAT的若干个口,比如用8~11

网友C:
一个字节传下去, 里面外边都处理下,就可以了嘛

网友D:
晕死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问的是什么?
举个例子,如果我使用C端口
那末,我注册该端口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写:
request_region(GPCDAT, 4, "my_device");
request_region(GPCCON, 4, "my_device");
这样写可以吗?
这里的长度4,是我随便写的,如果我只使用端口C,我应该写多少呢?是1吗?
另外问下,如果我对一个信号量,连续调用两次up(&sem),会出现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