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mrc p15,0,r0,c1,c0,0?把我搞死了

楼主:
谁能解释下mrc p15,0,r0,c1,c0,0?把我搞死了

网友:
arm9的一个协处理器指令。。。。

网友:
mrc是协处理器命令。用于读取协处理器中的寄存器的数据到ARM处理器的寄存器里面。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读协处理器中的寄存器数据到ARM处理器的r0里面。应该是ARM访问MMU,一般cp15就是MMU。

网友:
[转帖]{cond} p#,,Rd,cn,cm{,}
MRC 从协处理器移到ARM7寄存器(L=1)
MCR 从ARM7寄存器移到协处理器(L=0)
{cond} 两个字符的条件代码
p# 被请求得协处理器的惟一标识苻
计算一个常量并放到CP Opc域
Rd 是一个表达式计算ARM7有效寄存器序号
cn 和cm 是计算有效协处理器寄存器CRn CRm序号
计算一个常量,并放到CP域
4.13.6 举例
MRC 2,5,R3,c5,c6 ;请求协处理器2 执行操作5 ,操作数为c5和c6,
; 传送结果到R3 (单次32位字)
MCR 6,0,R4,c6 ; 请求协处理器6执行操作0,操作数为R4
;结果送到c6
来自ARM7 数据手册

网友:
将协处理器p15的寄存器中的数据传送到ARM处理器的寄存器r0中,其中1是协处理器操作码1,0是协处理器操作码2,c1存放第一个操作数的协处理器寄存器,c0存放第二个操作数的协处理器寄存器

网友:
读取控制寄存器,这包括 MMU,cache,writebuffer 的打开与关闭.
读出修改后再用 mcr p15,0,r0,c1,c0,0 写回去.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3.9.1 Enabling the MMU
To enable the MMU:
1. Program the TTB and domain access control registers.
2. Program level 1 and level 2 page tables as required.
3. Enable the MMU by setting bit 0 in the control register.
You must take care if the translated address differs from the untranslated address
because several instructions following the enabling of the MMU might have been
prefetched with the MMU off (using physical = VA - flat translation).
In this case, enabling the MMU can be considered as a branch with delayed execution.
A similar situation occurs when the MMU is disabled. Consider the following code
sequence:
MRC p15,0,R1,C1,C0,0 ; Read control register
ORR R1, #0x1
MCR p15,0,R1,C1,C0,0  ; Enable MMUS
Fetch Flat
Fetch Flat
Fetch Translated
You can enable the ICache and DCache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MMU using a single
MCR i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