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7 简陋的抢答器,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08-05-24):
ARM7 简陋的抢答器,帮忙看看,谢谢!
小弟是大二的学生,学校开了ARM的兴趣小组,这是小弟自学的第一个成果,很拙劣,希望高手们能帮帮忙,修改一下,小弟在这谢谢了!
功能:有四个按键和四个灯,还有蜂鸣器,按键和灯是1,2,3,4号对应的,当按了按键后,相应的灯亮,同时蜂鸣器响提示。(小弟刚来,分少了点,但是全部都给了!)
#include "config.h"
const uint32 BEEP = 1 << 7; // P0.7控制蜂鸣器
int main (void)
{
uint32 LED1,i,KEY;
PINSEL0 = 0x00000000; // 所有管脚连接GPIO
PINSEL1 = 0x00000000;
PINSEL2 = PINSEL2&(~0x08);
while (1)
{
KEY =(0x0F<<16); //设置4个按键
while((~IO0PIN&KEY) == 0); //等待按键
while((~IO0PIN&KEY )!=0) //如果正在按,进行循环
{
LED1=(~IO0PIN&KEY)<<2 ;//读取按键几,左移两位,18口开始控制灯
IO0DIR = BEEP; //蜂鸣器响,提示有人按键
}
for(i=0;i<5000;i++); //延迟
IO0SET = BEEP; //不响
//等是18口,所以左移两位,算出哪个灯亮
IO1DIR=LED1; //对应的灯亮,
for(i=0;i<5000;i++);
IO1SET = LED1; //熄灭灯
}
return 0;
}
按键
include
抢答器
蜂鸣器

网友A:
楼主好强呀,我也是大二的学生,对嵌入式很感兴趣,但现在却是什么都不会,学校也没有专业的这门课.我在想这门课要用到好多的基础知识,像汇编,接口,操作系统,体系结构,处理器,这些是不是你都学过了呀?

网友B:
这个程序要在实际中发现什么问题再改....别人怎么给你改,又不是语法上错误

网友C:
这么个东西也要ARM? 51就足以

网友D:
把arm当单片机用也就适合入门学习.
你这个用arm太浪费了啊.
随便一个8位的单片机加外部中断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E:
1. ARM的IO口一般都是有复用功能。没有看到你对IO口的初始化,还有需要配置IO口的方向。
2. for(i=0;i <5000;i++); 到底是多长?ARM的主频多少?如果是50MHz的,时钟周期是20nS,估计这句话运行200uS左右。不管是BEEP(蜂鸣器)还是LED,都无法表现人能感知的现象。要人能感知,至少要mS级了。
3. 如果发生B按下,进入循环查询,此时A也按下,结果先查询到A。从外部现象无法判断,因为这之间的差别太小,人无法分辨。但是应该从程序上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