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高质量的、随时修改的WinCE应用程序UI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层用驱动实现,和用EVC或.Net没有关系

功能实现上,都可以实现的

性能差多少,要看硬件配置,如果配置高一些,两者的性能是差不多的。就是担心硬件的配置,跑.Net会吃力

EVC也要分使用MFC或SDK,如果是MFC,修改界面也很快的。当然前提是应用的框架好!
所以一切,在于设计,不在于用EVC或.Net。所以不要对工具抱太多幻想---用.Net开发会更容易,是不对的

在这个帖子中
91program中你给我的回复,小弟看了有所感悟,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些疑问,向要向你请教一下。

目前我所知道的一种UI的开发方法是:
以主界面为例(应用程序是全屏的),320x240的屏幕,按照客户的要求,把主界面的图片用coraldraw做好,bmp格式的。程序做好主界面后,假设主界面有四个按钮,第一个按钮的的范围是左上角是(40,40),右下角是(80,80)的一个矩形,然后程序监视触摸屏的点击,当发现点击是在(40,40),(80,80)这个范围内时,首先用事先画好的一个40x40的bmp图片,更新这个范围的图像显示,然后再实现转入下一个界面或实现相关功能。其它界面的制作都类似。
用这种方法开发出来的UI显示画面是很精美的,因为都是用coraldraw制作出来的bmp图片,而且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客户对UI都有自己的要求,完全修改UI是很常见的事情,这样就会使得工作量非常大。

请指点一下,关于制作出精美的、可以随时修改的UI,有没有更好的思路?

网友:
基本只能这样了!也希望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我以前是用脚本加图片的形式做的, 脚本可以定义位置等信息, 图片可以随时更换, 应该可以.

网友:
在这里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个思路,比如说一个基于.net CF的开源系统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以前做视频处理的一个程序的时候,碰到一个难点,自己解决是很费时,费力,也不一定能做的出来,后来经别人的帮助,找到了一个外国人写的一段C语言代码,把问题解决了。个人觉的关于WinCE的UI的开发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等待我们去发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用脚本加图片的形式做的, 脚本可以定义位置等信息, 图片可以随时更换, 应该可以.

脚本加图片?我目前对WinCE还不太熟,脚本指的是什么?还有对于这种开发思路,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用脚本加图片的形式做的, 脚本可以定义位置等信息, 图片可以随时更换, 应该可以.

用的比较多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用脚本加图片的形式做的, 脚本可以定义位置等信息, 图片可以随时更换, 应该可以.

脚本加图片?我目前对WinCE还不太熟,脚本指的是什么?还有对于这种开发思路,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格式可以自己定义,用TXT文件就OK的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了解ANDROID,在那上面做UI就很方便,主要的思想是把LAYOUT写在XML当中的,然后解析XML,生成布局,这样的可定制性也会比较强。不用改代码,只改XML就OK了。不知这样说你是不是能更了解91大哥的思路了。
其实从你的问题上看,感觉你现在最缺的不是对WINCE的了解,而是对于设计模式和整体架构的把握。这种应用是装饰模式的典型应用,另外还要注意用ILAYOUT把布局算法用组合的方式封装感觉会更好。另外要记得给每个控件加个OBSVER来监视控件的状态。大体上说就这些建议。

网友:
脚本你自己写啊, 你想怎么定义就可以怎么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了解ANDROID,在那上面做UI就很方便,主要的思想是把LAYOUT写在XML当中的,然后解析XML,生成布局,这样的可定制性也会比较强。不用改代码,只改XML就OK了。不知这样说你是不是能更了解91大哥的思路了。
其实从你的问题上看,感觉你现在最缺的不是对WINCE的了解,而是对于设计模式和整体架构的把握。这种应用是装饰模式的典型应用,另外还要注意用ILAYOUT把布局算法用组合的方式封装感觉会更好。另外要记得给每…

其实就种也是脚本加图片的思路, 如果有比较正规的开源项目可以直接拿来用,应该还是很方便的.
比如我的就比较简单, 在脚本文件里定义每个图片的位置与大小,名称, 然后程序中读出来再加载图片就行了. 个人觉得后期要是有更换工作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像xml和ini的解析有很多开源的库可用,难点可能是把那些bmp封装成一套灵活通用的UI控件框架。需要对windows的控件和设计方面比较好的理解和积累哦。

网友E:
最近在网上看到过两个前辈的博客写过这方面的经验,大家可以参考下:

http://blog.eeworld.net/norains/archive/2008/10/31/3194979.aspx
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7/04/08/70498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了解ANDROID,在那上面做UI就很方便,主要的思想是把LAYOUT写在XML当中的,然后解析XML,生成布局,这样的可定制性也会比较强。不用改代码,只改XML就OK了。不知这样说你是不是能更了解91大哥的思路了。
其实从你的问题上看,感觉你现在最缺的不是对WINCE的了解,而是对于设计模式和整体架构的把握。这种应用是装饰模式的典型应用,另外还要注意用ILAYOUT把布局算法用组合的方式封装感觉会更好。另外要记得给每…

我设计界面的时候同样遇到了楼主面临的问题
如果想学习设计模式和整体架构,有什么书籍和资料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在网上看到过两个前辈的博客写过这方面的经验,大家可以参考下:

http://blog.eeworld.net/norains/archive/2008/10/31/3194979.aspx
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7/04/08/704982.html

感谢提供的网址,上去看了一下,提供了一些思路。

网友:
也可以直接用第三方的框架,可以去这里看看,www.wceui.cn, 也是用脚本来定义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