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画桌面及按键处理函数在哪里?

楼主:
我的桌面只显示文件名字不显示图标,双击lnk文件也不到打开相应的文件,郁闷
看代码觉得CDefShellView::Refresh()是用来刷新桌面的
里面调用了CShellListView::SetRedraw(BOOL fRedraw){::SendMessage(m_hwndLV, WM_SETREDRAW, fRedraw, 0);}
然后就不知道画界面了?
另外还想知道桌面的按键处理函数在哪里?这样或许能找到双击lnk文件打不开的原因。
各位高人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D:\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D:\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

91program 前辈--------如果要把wince的界面裁减掉,使系统内核减小,该怎么做的?

网友:
函数是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