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image类库

楼主:
请教大侠们,我下载了一个CXimage库代码,但是加入到EVC工程中后,提示: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errno.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请问一下,我怎么将这个代码移植到EVC下面编译啊?谢谢。

网友:
LZ先看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则增加到include设置中,如果没有则需要找CXImage正确的版本。

肯定是可以用的。

网友:
估计是编译器的环境变量设置不太正确,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先,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现在又有新问题出现:
CxImage.lib(ximawnd.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CxxFrameHandler3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bool __cdecl CxImage::CreateFromHBITMAP(struct HBITMAP__ *,struct HPALETTE__ *)" (?CreateFromHBITMAP@CxImage@@QAA_NPAUHBITMAP__@@
PAUHPALETTE__@@@Z)
CxImage.lib(ximatran.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CxxFrameHandler3
CxImage.lib(ximalph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CxxFrameHandler3
ARMV4IDbg/DialKeyBoard.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请问一下91program,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楼主 在哪下的 代码?

我的编译错误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
我的是在codeproject网上下的.

网友:
最近也在搞这个,到http://www.xdp.it
下载一个最新版本吧!
有ce版本的,但是是用vs2005编译的,我想用evc做,遇到很多麻烦
bmp和jpg的没什么问题,不知道为什么png和gif的老是出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暂时结贴。

网友:
看依赖关系

网友:
很好,值得好好学习,每天进步一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