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中断问题 error C3861: 'InterruptInitialize': identifier not found, even with argu

楼主:
小弟用PB5.0做驱动程序时,想要关联硬件中断,用到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可是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

error C3861: 'InterruptInitialize': identifier not found, even with argument-dependent lookup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请大虾们帮忙指教啊,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
可能是头文件的次序不对,你把头文件贴出来看看

网友:
我只用了两个头文件

#define "windows.h"
#define "tchar.h"

不知道还需要哪些啊,次序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啊,能贴出来吗?

网友:
你把你的驱动的source文件贴出来看一下,看有没有把头文件包全

网友:
加入
extern "C" __declspec(dllimport)
BOOL InterruptInitialize(
  DWORD idInt,
  HANDLE hEvent,
  LPVOID pvData,
  DWORD cbData
);

网友:
Pkfuncs.h这个已经在Windows.h里了,我想应该是它头文件没包全吧,你看看SOURCE文件里加上以下代码
INCLUDES=\
        ..\..\inc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