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下ie浏览器问题

楼主(2008-11-15):
wince5.0下ie浏览器问题
为什么我的wince5.0下的ie浏览器上网浏览网页时很多网站的网页显示不了,一打开后就立即关闭,可我看见很多wince的手持机
就可以做到能打开任何网页,而且速度也还可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IE浏览器
wince
而且
上网
网页
WindowCE

网友A:
你的IE组件估计不全!!!

网友B:
WinCE5.0中的IE浏览器,
不能打开象搜狐一样的门户网站,
自动关闭很可能是内存不够导致的。
手机上打开的网页一般是mobile版的,
页面内容比较少。

网友C:
升级到6.0,这个问题会好一点
在5.0下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而且用Firefox也同样存在问题,而且确定应该是内存不够的原因,因为升到6.0后Firefox可以正常使用了,好象IE也比较正常了

网友D:
那各位有没有多的128sdram,1g的flash的2440开发板,转让给我行不行?

网友E:
这都系统配置,应该是组件不全的问题

网友F:
mobile打开的网站本来就考虑了手机的特殊情况,图片,flash少或者没有,有图片图片也很小。
wince打开的跟pc上的一样,很多这种大网站信息量大,而且有大量图片,wince的ie打开图片很耗内存。
图片消耗的内存绝对比图片的大小大得多,这方面可能跟图片编解码有关系,具体是不是我也不清楚。
另外建议将ie设置为只打开一个,也就是新的连接在原来的ie浏览器中打开,这样可以节省资源。同时内存最好是128M,64M很容易出现内存不足。

网友G:
这种上网的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不过肯定与BSP定制有关:)

网友H:
跟组件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内存不够导致系统退出,我们在CE5.0下面跟踪过Firefox的代码,发现每次退出都是在申请内存的时候出现异常
而且当我们系统升级到6.0后这个问题不见了,也就是以前不能打开的网站基本上都可以打开了,因为6.0没有了以前每个进程只有32M内存的限制
另外在CE5.0下面升级RAM到128M的用处也不是很大,因为当前进程可用内存只有32M,64M的RAM,加上Binfs的话可以做到开机剩50多M的内存,应该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