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读写问题!谢谢

楼主:
我使用两个相同的板子,同一张SD卡,同样的wince系统;

在读写的时候却出现了不同的问题:

在A板上,读取正常,写入正常

在B板上,读取正常,写入失败

SD卡锁是同一个位置,没有锁住!

谢谢了

网友:
莫非卡座坏了,呵呵,卡座只读了

网友:
嗯,LS所说是一个可能的原因。虚焊可能引起此问题。

网友:
这个我们检查过了,没有虚焊,

郁闷ING~

网友:
在B板上所有卡都是这样吗?

网友:
现在还没有用其他卡试过

能估计一下大概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吗

网友:
B板有问题吧,在换一个试一下
!!

网友:
写入失败是如何判断的?是没写进去?还是写的过程就报出错了?
除了写保护外,以及驱动层刻意屏蔽写操作,很少会发生可读不可写的情况。

网友:
使用CREATEFILE创建不成功,
使用copyfile也不能复制上去
同步工具同步之后,复制也不行

A板却可以

网友:
如果能排除B板上的卡座的焊接问题、短路问题导致的写保护误触发,那么就得看程序了。不是说程序一定有错,而是看程序来判断是什么导致了错误。

驱动能修改吗?在Init, Read, Write, IoCtrol里面加打印信息,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无法读写。

网友:
谁能提供一下SD驱动的源码,我看到好多BSP都是只提供了一个DLL文件,没法看到里面的内容,

SD驱动也是标准的流接口驱动程序吗

网友A:
在这个目录下 sd卡驱动 流接口驱动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目录下 sd卡驱动 流接口驱动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

这个应该是wince自己的驱动吧
在底层应该还有一个驱动,一般的开发板提供的都是一个DLL文件,我们看不到源码

你说的那个驱动会调用这个底层,但是dll是没法修改的
所以我们只有自己写一个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