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北桥芯片具体什么作用啊?

楼主:
我有个疑问,就是主板上的北桥芯片起什么作用,虽然在网上一搜一大堆,但无非就是说是连接CPU和内存,AGP,的作用,起中间枢纽的作用,回答的非常初级,也没有作实质上的解释,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撇开北桥怎么样?如果要从内存取数据,CPU直接先送一组地址到地址总线上,将对应地址的内存中的数据取出送到数据总线上不就得了,同样,AGP也是一样的,也直接送地址取数据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那样CPU负荷太重,
DMA功能在北桥,AGP可以直接和内存交换数据.

网友:
好像是这么回事哦!谢谢!

网友:
请问各位高人,能否具体阐述一下,比如北桥芯片包含哪些功能,南桥芯片包含哪些功能(不要说管理内存之类的,我要知道的是如何管理),

网友:
X86的CPU是不能直接跟内存通信应的,因为DDR内存接收的不是线性地址,要通过内存控制器,这个就在北桥里。各种总线也不太一样,CPU的地址数据总线不能直接控制它们,这些就在北桥里完成。

网友:
南桥一般负责一些外设的接口,比如USB,串口,SATA,IDE,音频,网络接口等。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叫线性地址啊?什么叫非线性地址啊?

网友:
另外,北桥芯片也是一个适配器件,他将CPU与其他器件如显卡、Memory controller等等隔离开来,这样才能够很方便地更换CPU(当然,一个北桥芯片可以与多种CPU兼容,但并不是与所有CPU兼容)!

北桥芯片最重要的是进行CPU的地址空间的管理,由他来讲CPU对地址空间的访问分别“转发”到系统的各个器件中,因为通常系统中的设备都会映射到CPU的地址空间中,以此来对该设备进行管理。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内存了。

可以参见: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904/22/f89d0676-91d3-4119-a7b1-90dc107722d4.html

另外,找一款北桥芯片的datasheet看一下就知道他有哪些功能了!
如E7505 MCH, 855PM。

网友:
现在的北桥做的事情不少,网上有intel主板的原理图,下一个来看就清楚了
不过要了解北桥处的地位也不难.
8086/88最大工作模式下的配套译码芯片8288,就是最简单最原始的"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