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请大家帮帮我啊 ,谢谢

楼主:
我写好了个程序,有了hex文件,准备写入单片机,我使用STC-ISP这个软件,我用USB接口连接了电脑,可是下载时出现以下错误,请帮忙看看啊,谢谢大家了,

We are trying to connect to your MCU ...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给 MCU/单片机上电复位(冷启动,先没有电,再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振荡不对,请
   调整参数。
4.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5.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6.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下载,有时会下载困难。可以
   尝试提高最低波特率,或使最高波特率与最低波特率相等
   (其他情况下不用这样操作)。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网友:
ISP要首先硬件满足条件

网友:
我们用的是双龙下载的;
  你看看单片机你有没有接反了,还有,电压有没有5伏?你可以先拿到别人的电脑上试试看可不可以?用别人的板子,如果还是不行,估计是你的下载线有问题了

还有检查一下你的设置是不是设置好了,连接是不是设置成USB连接,单片机是不是选择你的指定的单片机

网友:
先打开.HEX文件再上电.
去下个安装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