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界面中的My Devices中,双击TestApp图标,不能启动TestApp程序,出现错误

楼主:
使用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开发WinCE 5.0 下的应用程序,
开发环境:Win32 (WCE emulator)  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遇到如下问题,请教:

一个以前能正常运行的项目TestApp,过了一段时间出现如下现象:
   编译完全正常,提示如下:
  TestApp.exe - 0 error(s), 4 warning(s)
  Downloading files
  Downloading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emulatordbg\testapp.exe.
  Finished downloading.

  但是在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界面中的My Devices中,双击TestApp图标,不能启动TestApp程序,出现错误提示如下:
   Cannot find 'TestApp'(or one of its components),make sure the path and filename are
   correct and that the required libraries are available.

  在同一台机器上,别的项目均能正常运行
  通过比较发现:
  1.exe - 0 error(s), 4 warning(s)
  Downloading files
  Downloading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uangzemin\...\1\emulatordbg\1.exe.
  Downloading file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lib\x86\mfcce400d.dll.
  Finished downloading.

  能正常运行的项目,多出了  Downloading file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lib\x86\mfcce400d.dll.这一行,
  不能正常运行的项目,没有这一行,
  不知如何解决,急死了!

网友:
你的是mfc的程序,你是动态链接mfc库,建议在设置中修改为静态链接。

网友:
如何修改为静态链接?

网友:
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难道不包含MFC?我们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不过那是自己的SDK。这个应该是默认的吧,奇怪。
不过,倒也的确是链接库的问题。所以,现在我建project,都是静态的,不考虑动态的,省的碰到问题再解决,麻烦。

网友:
修改成静态连接的地方:
project->settings->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