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E下有没有类似于win32下的dbgView这样的工具?

楼主(2008-04-23):
请问CE下有没有类似于win32下的dbgView这样的工具?
我现在要在一个板子上开发驱动,但是这个板子不能和电脑进行串口或网络连接,只能通过SD卡把程序拷贝上去运行来看结果如何?
请问CE下有没有类似于win32下的dbgView这样的工具,能够显示调试信息。
工具
网络连接
程序
开发

网友A:
没有,一定要建立和PC的连接,否则无法进行调试。

网友B:
有可以查看打印信息的, RETAILMSG(1,(TEXT("err=%d\n"),err));
但是得用到串口啊
其他工具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