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
串口通信一般有两种方式           1、字符       2、字节
他们又什么区别?

网友:
串口通信一般有两种方式                       1、字符               2、字节

不知道是谁误导了楼主。

UART传输只面向二进制的字节形式。

但是,二进制的形式可以通过其他编码转换方法

转到别的应用形态

字符只是其中一种。

网友:
我看到论坛上有人这么说,不明白,现在明白了

网友:
串口通讯最好自己定一个协议
以一个有意义的字符作为开始,后面跟指令或者代码等
这样容易识别,最好加上校验码

网友:
楼主说的ASCII码方式和RTU方式吧?

ASCII方式传送字符,比如传送一个数据30,则需要2个字节:0x33,0x30
RTU方式传送字节数据,比如传送一个数据30,只需要一个字节:0x1E;

用RTU通讯,通讯效率高,实现简单,但是消息头尾必须做一些处理
用ASCII通讯,消息头尾处理方便,直接用诸如"$","#"等特殊字符做界定符。

网友:
LZ是不是看了PC机的串口编成阿??
在VC6.0的串口通信方式就有两种:二进制和文本两种
两种区别比较大,不过我也没有研究过,一般用二进制方式!

网友:
串口通信分为文本方式和二进制方式,分别对应楼主说的字符和字节。如果你是和单片机通信,只能用二进制方式了。其实文本方式和二进制方式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把二进制方式的每个字节的数据转换成对应的ASCII码而已。他们两者在原理机制上是没有分别的。

网友:
哦!原来如此呀!
我也学习一哈!

网友:
串口通信分为同步和异步两种,同步是基于时钟的
面向比特的同步协议
面向字符的同步协议
起止式异步协议

网友:
分为同步和异步的,常用异步的

网友:
字符字节是不是这里出来的

串口通信的问题,希望各路高手点拨

网友:
串行通信通俗讲是通过一个一个位来传输的。
异步是通过多次采样来区分位。
同步可以通过一个时钟脉冲来区分位。
一个字节是八位
在字节的基础上定义了ASCII字符集
在双字节的基础上定义了unicode码
协议可以是一组位的定义,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这是异步通信协议
也可以是一组字节的定义,帧头,帧尾。

面向字符的同步协议的特点是一次传送由若干个字符组成的数据块,而不是只传送一个字符,并规定了10个字符作为这个数据块的开头与结束标志以及整个传输过程的控制信息,它们也叫做通信控制字。由于被传送的数据块是由字符组成,故被称作面向字符的协议。

面向字节协议:数据链路通信协议的类别,该数据链路通信协议使用用户字符集中的一个特定字符划定帧的界限。这些协议大多数已被面向比特的协议取代。

面向比特协议:不管帧内容而传送帧的数据链路层通讯协议类别。与面向字节协议相比,面向比特协议提供全双工作并更加高效和可靠。

参考网址
http://www.7ibu.com/bbs/dispbbs.asp?boardID=35&ID=866&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