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linux驱动中可以进行循环操作吗?

楼主(2008-06-30):
linux驱动中可以进行循环操作吗?
在linux驱动中,可不可以作一循环,在这一循环中,不断临时AD采样的值?要求在作这一循环时,系统还要能做其它的事?我自已试了一下,系统进行循环后,就不能再做其它的事了。不知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linux
其它
linux

网友A:
linux kernel是不可抢夺的,不过好像有个kernel编译选项是有关preemption的,可以把kernel也搞成可抢夺的

网友B:
别这么玩。
linux的系统时间片足够你AD采样的轮流的,没必要这样来抢系统,否则系统会出什么问题就难说了。
要么设个定时器,比如10ms,每次采样一次。
要么设个中断,上次采完,就触发中断,读取采样值,然后设置开始下一次采样,然后结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