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K卡的一个问题,不知能否实现这样的功能?

楼主:
我的一个客户问我,在STK卡里能否做到一个功能,就是对用户在手机拨打的号码进行自动加拨IP前缀,比如是0开头的号码就自动加一个前缀,不知这个能否在STK里实现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可能不需要用STK来做

最好能说清楚需求

网友:
哦,我们的这个需求最好能由SIM卡来完成,由客户终端完成就需要定制,或者添加别的IP拨号器都不合理。
其实我的思路是SIM卡的STK菜单,能否完成一个在客户拨打电话时添加一个拨号前缀,比如17951之类的

网友:
你需要加前缀的号码是用户输的号码还是STK里的号码?

网友:
是用户可以先在STK里设置好的一个前缀号

网友:
用call control应该能够,没动手实现过。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考虑过,应该是使用Call control功能,首先在EFsst中将Call control功能激活,这样终端在Setup Call时会通知SIM,这时STK将呼叫号码更改,上层通过FETCH得到STK数据.

网友:
我们忽悠eeworld开个智能卡分版吧。

网友:
当然可以做到了 ,很容易,在收到SIM卡的setup call命令后提取电话号码,并根据条件在此电话号码前加前缀,再用打电话的接口将加了前缀的电话号码呼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