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帮助自带的sample code在哪个目录下啊?

楼主(2008-06-03):
wince5.0帮助自带的sample code在哪个目录下啊?
请指教。。
WindowCE

网友A:
CE5下有sample code,但和帮助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

网友C:
wince500\public\common下面的sdk oak里面不都是代码吗

网友D:
在\wince500\下搜索sample,一大片!

网友E:
你看帮助文档相应的sample那一页,一般都会告诉你sample code 在什么路径的

网友F:
C:\WINCE500\PUBLIC\COMMON\SDK\SAM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