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解使用VHDL写的1:2分配器的错误提示

楼主:
没有出现错误的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FEN2 IS
PORT(
    MUX5_IN: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LED_B,WB: IN STD_LOGIC;
    OUT_MUX3,OUT_PUT: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FEN2;

ARCHITECTURE A OF FEN2 IS
BEGIN
  PROCESS(LED_B,WB)
    BEGIN
      IF(LED_B='0' AND WB='0') THEN
         OUT_PUT<=MUX5_IN;
        ELSE
         OUT_MUX3<=MUX5_IN;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

当我把多余的信号WB从该程序中去掉之后,则编译出现如下错误:
else clause following a clock edge must hold the state of signal "OUT_MUX3"。

该程序的编译使用的是MAX+plus II 10.0 BASELINE。

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您!

网友:
你是怎么去掉的?
敏感列表去掉WB了么?
  PROCESS(LED_B,WB)
这里面的WB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