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初次使用, 报错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初次使用keil, 用C做一个非常小的51系列单片机试验小程序, 程序如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gate1=P2^0;
sbit gate2=P2^1;
sbit gate3=P2^2;
sbit gate4=P2^3;

void main(void)
{
uint i,j;
while(1)
{
for(i=1000;i>0;i--)
for(j=1000;j>0;j--);
    gate1=!gate1;
    gate2=!gate2;
    gate3=!gate3;
    gate4=!gate4;
}
}

报错信息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Target has no object modules
Target not Created

各位大侠, 实在惭愧, 帮帮小弟, 谢谢。

网友:
[code:C/C++]#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gate1=P2^0;
sbit gate2=P2^1;
sbit gate3=P2^2;
sbit gate4=P2^3;

void main(void)
{
uint i,j;
while(1)
{
for(i=1000;i>0;i--)
for(j=1000;j>0;j--);
    gate1=!gate1;
    gate2=!gate2;
    gate3=!gate3;
    gate4=!gate4;
}
}

网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gate1=P2^0;
sbit gate2=P2^1;
sbit gate3=P2^2;
sbit gate4=P2^3;

void main(void)
{
uint i,j;
while(1)
{
for(i=1000;i>0;i--)
for(j=1000;j>0;j--);
    gate1=!gate1;
    gate2=!gate2;
    gate3=!gate3;
    gate4=!gate4;
}
}

网友:
程序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你没有将源程序添加到工程里面来。
在左边的project workspace里头,右键添加 add files to the project

网友:
这是刚开始使用keil C时,经常忽略的问题。建立工程后必须手动将给源代码命名*.c,然后添加到工程里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同意四楼,先建立工程,再添加代码文件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去试试。

网友:
lz要干嘛?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