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应用程序的图标?

楼主:
我想用两个图标来显示程序是否运行中
图标是程序自带的,并且自己去切换图标,有办法吗?

网友:
在加载的时候换掉就可以了,或者修改IDR—MAINFRAME图标!

网友A:
程序是否运行?LZ可以判断出来吗!!!

CE下好像没有办法。

网友:
恩,系统肯定是不支持的,如果一定要做的话可以这样,可以FINDWINDOW查找然后做吧,不过这需要有一个程序不断的轮寻,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否运行?LZ可以判断出来吗!!!

CE下好像没有办法。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比如通过注册表之类的

网友:
idle状态,也属于运行中吗?

网友:
只要窗口打开就算运行,不管是最小化还是idle
我觉得判断是否运行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