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的CE#信号问题

楼主(2008-07-28):
FLASH 的CE#信号问题
sst的flash一般都只有一个CE#,而intel的flash有三个CE[2:0].我看了下intel的datasheet,CEn#有个真值表,其实也就是加了几种中间状态去使能这个设备,感觉没有其他的作用。可否通过这些脚来选择地址段呢?好像没这个功能嘛。有人能讲解一下这几个CE#的作用吗?
FLASH
intel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型号?

网友B:
型号是E28F128J3,不过好像是可以给它接几个CS,CE2为高低时,CE1和CE2做或后使能设备,有很多种状态。在考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CS的选择来选择地址段,改下软件的偏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