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导出的SDK开发应用程序时出现问题

楼主(2008-04-22):
用自己导出的SDK开发应用程序时出现问题
我把自己导出的SDk安装后,在EVC中开发应用程序,新建工程后,到最后一步——单击finish后,程序就死了。请教高手,该如何解决?谢谢!
问题
安装
应用程序
开发
如何

网友A:
应该是sdk做的有问题啊。
具体的问题还需要提供更多信息

网友B:
如果你可以正常生成sdk,并安装,我想evc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
不知道你装evc的时候有没有出错?比如说什么虚拟机错误。
另外,如果你使用wince5+evc4的话,是否忘记安装sp4?如果你是这个组合,就一定要装补丁!

网友C:
基本上是EVC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后来换了个evc装就好了

网友D: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