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一个进程后,焦点回主界面了.有分回报

楼主:
我做了一个主界面程序,点相应按钮就打开一个进程,但关闭进程后,焦点没有停在原按钮上,而是回父窗口了..如何保留焦点,,急啊..大哥们

网友:
当窗体接收到变成活动窗体的消息时,引用SetFocus()设置焦点。

网友:
处理父窗口的wm_active消息,在里面用setfocus给你的控件设焦点

网友:
同楼上,说详细点,就是当进程结束,你的主窗体获得输入焦点是,必然进入WM_SETFOCUS消息,这时再用SetFocus()函数讲焦点设置到按键子窗口即可。

网友:
问题是,我退出进程后,如何得到前一个按钮的焦点啊,总不能一直设置焦点到固定一个按钮吧.

还有一个总是,我一共创建了六个按钮,都是通过OWNERDRAW自绘的,这样在进入时会一个个贴过来,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同时显示吗.

网友:
1、你肯定能知道上一次按的是哪个按钮,在程序中增加一个变量记录一下就行了。
2、我是在initdialog中设一个timer,在timer中建立button,这样可以同时显示button,
但是会先显示一个空界面,然后才显示button。

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网友:
晕,,楼上的如果在TIMER中建立BUTTON,那你中断时间是多少啊....那不是会闪..我有很多个BUTTON哦

网友:
你不会设为0吗?

网友:
没有牛人指点了?

网友:
OK.自己解决了。。。但有两人回答正确。。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