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更新后,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8-03-19):
WINCE系统更新后,软件安装问题。
我原来使用的WinCE5.0可以安装一个程序,但是后来设备更新后,WinCE升级了,我再重新安装时,一直无法安装。对此我一直很疑惑,系统主要对 bug进行了修复,但是原来安装的程序只是复制到系统的文件夹中。其中有一点,系统盘符的名称变更了,原来是中文标识,现在改为英文标识了。错误提示:在桌面计算机上安装时,软件提示Destination path not found. 有没有解决方案可供参考?谢谢
安装
程序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如果不行,试一下别人的Wince 5.0上的程序可不可以安装,如果不行
就不是你的程序的问题,是OEM厂商系统没做好

网友B:
换了一个新的设备来测试,结果也一样。软件在打包的时候需要设定目标文件夹,又没有可能在设定的时候是中文的,现在换成英文的所以无法安装。最好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改系统盘符。

网友C:
应该是你的安装包指定的路径不存在了。
重新做一个安装包。

网友D:
由于我没有源代码,只有安装程序。不知能否根据现有情况能否重新打包?运行环境是什么?

网友E:
不需要源代码,有安装需要的程序文件就行。

网友F:
能不能留一个联系方式,MSN或QQ。具体向您请教一下。我的MSN:shanghaifox@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