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08-01-14):
串口通讯,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我使用MS Comm控件,有两个窗口分别显示接收数据和输入发送数据,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受到我发送的数据,但是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数据我的程序就接收不到!
我使用两个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以相互接收和发送数据,好像我主机的串口连接和设置都没问题。我的程序在其他人机上可以接收到数据,但是在我机上就不行。
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请高手分析一下?谢谢!
数据
程序

网友A:
你机器有两个传口,说不定有个串口出了问题

网友B:
你做这个实验就证明1、你的硬件没问题。2、你的程序没问题。
那么就是你设置的问题,人为因素大一些吧,你看一下com口用的对不对,用的具体是哪个口都选择对了没有,呵呵,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最近也在做串口通信的。

网友C:
如果拟订硬件没有接错,估计是软件问题,或者把部分程序贴出来

网友D:
绝对是软件问题,不知道你数据接收部分是怎样处理的!
中断?查询?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我用的是visual c++ 6.0,可能编译器安装文件有问题,另外找了一个,完全删除后安装就好了。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