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了,这没有串口的笔记本编程咋整啊?

楼主:
笔记本没串口,要向板子写程序,买了根USB转串口的线。

烧51程序时,直接接在板子的9针串口没问题。但一块板子是用PS/2的,于是多接一根,USB-232  232-PS/2,烧写就失败了。

还有,用超级终端和一块ARM板通信时,返回的都是乱码,到网上查了查,据说USB转串口只能从计算机向板子发出数据,不能接收数据,晕。

大伙支个招吧,怎样才能像台式机的串口那样读和写?

网友:
我 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我 用的是台式机,我的机器的 串口被我弄坏了,后来 买了一个南京沁恒出的 USB转串口的板子,发现 也有这个问题(只能发,不能收 ,而且还总有 乱码出现) ,不过后来 俺把电脑 拿到电脑城 去 把串口修好了,问题 也就 没了 ,呵呵

网友:
之前超级终端乱码是波特率设置不正确,应该设为115200,设置后,对比用的台式机能正常进ARM的OS了,但用了USB转串口线的笔记本一开始正确,OS进入时又是乱码,估计是转换线的原因.

有没有好的USB转串口线推荐?或者别的USB转串口方案?

网友:
USB的标准比较乱,产品质量也不一样,得多试几家.
我用USB2.0的转换线写51时还可以.

网友:
推荐 我的HP6320有串口和并口...很好用.我是2007年7月份买的。..转换过来的多少有点问题.

网友:
是啊,我也烦着呢
搞得我现在台式机与本本都在用

网友:
力特的USB2.0转串口转接头用人用过么?
网上听说很多这个牌子的

网友:
建议不要买那种USB线很长的那种,最好就是光一个USB转232的头子的。因为USB对延长线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周围的电器环境,如果一个插座上接着冲电器(电瓶车的),多数会对你的仿真造成影响

网友:
usb转串口俺总脚着不好使。

网友:
pcmcia转串口卡好用啊

网友:
推荐PCMCIA转换卡,不过价格要比USB转换线高多.400多呢

网友:
偶给你焊个 CP2102 芯片的 USB 转 RS232的板子吧,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240410318

网友:
应该是转接线的问题, 我以前的一个本本也是没串口,用一个USB(1.1)转串口的, 效果还好,上下行都没问题,
楼主要是运气好找到一个好的转接线就没问题了. GOOD LUCK!

网友:
谢谢各位!
买了一个转接头,凑合着用上了,尽管速度有点慢.
以后会考虑换个PCMCIA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