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管脚拉高问题

楼主:
sbit BEEP = P1^3;

BEEP=1; //蜂鸣
for(beep_delay=10;beep_delay>0;beep_delay--);
BEEP=0;

将蜂鸣器蜂鸣然后关闭,但是BEEP管脚一直是低电平,为什么?

网友:
没看懂你的意思!
你设BEEP=0后再没对它负值,它就应该一直是低吧!

网友:
不是,我是定义了BEEP管脚为P1.3后将其拉高,但实际上P1.3还是低电平,BEEP一直是低电平就没变高过,BEEP=1没起作用。

网友:
在51单片机里面,P0口是无驱动能力的,要输出高电平必须有外部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 就是外面加一个5V电压 和一个电阻,电阻一端连在5V上;另一端连P0口;就好了;

好好把上拉态和高阻态搞懂;

网友:
不好意思 刚才看错了

  你用单步调试,当调试到BEEP=1; //蜂鸣时,你去看看端口的数值是不是高电平;

还有蜂鸣器叫吗?如果叫的话说明他是有高电平的啊!!!!
  还有你的延时程序时间太短,让你看上去就像一直是低电平!!

  要么单步执行;要么加大延时时间;到几秒钟的时间!!!

网友A:
我就是用单步调试的,到BEEP=1;后还是低电平。我单步调试的时候就停在BEEP=1后不运行了,我看了BEEP管脚还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单步调试的,到BEEP=1;后还是低电平。我单步调试的时候就停在BEEP=1后不运行了,我看了BEEP管脚还是低电平。

单步调试,应该是运行到下一行语句,才是上一行语句被执行结束。
你停在BEEP=1说明这行还没执行。

其实你为了确认,完全可以
while(1)
{
    BEEP=1;
}

这样就知道能不能置高了。

还有,for(beep_delay=10;beep_delay>0;beep_delay--);  会非常短,短到不用示波器都看不出来,如果不是单步而是直接运行的话,根本听不到蜂鸣器响的。

网友:
没听懂你的问题。。。

网友:
while(1)
{
    BEEP=1;
}
类似的调试我都试过了,BEEP总是低电平。

网友:
我是想问为什么BEEP管脚一直是低电平就是拉高不了,至于软件方面我把这段程序放到实验板上是可以拉高的,放到我做的的板子上就拉高不了,但是其他管脚都是正常的可以拉高降低。

网友:
上面那段程序蜂鸣器由于管脚一直是低电平,所以并没有蜂鸣,我就是想问为什么管脚一直是低电平拉不高的原因。

网友:
P1口的驱动能力足够。
换过芯片吗?试过P1的其他口吗?

网友:
其他口接设备都正常,所以很困惑。

网友:
芯片没问题,放到实验板上是正常的。

网友:
P1^3挂空后运行程序看看是不是能拉高,

另外这个口上有拉高电阻吗?

最好加一个9012去驱蜂鸣器

网友:
用软件模拟仿真,单步执行,观看P1.3输出状态。是软件还是你的硬件电路出问题就有明确的方向了。
或者将蜂鸣器定义到其它脚,试试看。

网友:
拿原理图来看看先
不看图说不清楚

网友:
不接蜂鸣器,能正常拉高吗?芯片没问题,那造成问题的肯定就是实验板和你做的板子之间的差别了。P1.3脚在实验板上接了什么?

网友:
用软件仿真是可以置一的,那是不是意味着硬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P1.2以及其他的都能拉高吗?
  就P1.3拉不高吗?

那肯定是p1.3有问题啊!!

如果其他都拉不高的话则说明驱动不了蜂鸣器!!!
    要不你把整个程序弄上来 我帮你调通!!!!1

网友A:
我的程序在实验板上能调通到我的上面就不行了。
我是把蜂鸣器一个脚接地另一个脚直接接P1.3了,是不是这个原因?是不是需要接个电阻或三极管驱动。但是为什么管脚会一直是低电平,感觉和和蜂鸣器的另一个脚连一起一样。

网友:
还是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程序在实验板上能调通到我的上面就不行了。
我是把蜂鸣器一个脚接地另一个脚直接接P1.3了,是不是这个原因?是不是需要接个电阻或三极管驱动。但是为什么管脚会一直是低电平,感觉和和蜂鸣器的另一个脚连一起一样。

楼主是怎么接蜂鸣器的,是直接接的吗。蜂鸣器的内阻很小的,你若直接接的话当然是低电平。
另外51驱动力很小的,高电平5ma低电平20ma,最好用三极管加驱动。
如果你要直接接可以把单片机引脚接在蜂鸣器负极上,蜂鸣器正极加220欧姆电阻连5V正电源,不过这样声音较小,且是BEEP=0时响,BEEP=1时不响。

网友:
谢谢,应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