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编译PUBLIC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
在PB42下改动了public
需要怎么编译??
刚转到CE42上不了解这个
CE50貌似build&sysgen就可以
但是CE42上没有
谢谢大家!

网友A:
那你就rebuild all,其实用命令行是最方便的

网友:
把PUBLIC的代码复制到BSP下面来,简单修改一下source里,build即可(就会覆盖真正PUBLIC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rebuild all,其实用命令行是最方便的

请问能否详细解释下
用命令行怎么编译public??

网友:
在PB进入命令行,然后进入想要编译的目录,用build -cd来编译

网友:
非常感谢
是不是
编译在platform中的文件就用build -c
  编译在Public中的文件就用 build -cd

????
另CE42和CE50的命令行操作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rebuild all,其实用命令行是最方便的

为什么我的PB下rebuild all总是灰的??
工程已经打开了!

网友:
在Public里直接通过命令行到该目录下执行Build -cp会生成对应的静态库,然后可以通过sysgen命令可以生成对应的动态库,至于sysgen后面的参数,可以从各子目录里的CESysgen目录中的Makefile里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