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有wince5.0上跑的 收发邮件的应用程序 小第我 ...

楼主(2008-07-10):
那位兄弟有wince5.0上跑的 收发邮件的应用程序 小第我 先谢谢拉
如题
收发邮件
兄弟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
wince上的收发邮件的都是使用at命令来实现的,这个和具体的modem相关。
就算有人给你,也不一定能直接用。

网友A(2008-09-28):
不可以用网卡收发吗?
找个开源的编译下。

网友B:
用mobile的可以吧,这个很多啊。网上

网友C:
CE上不是自带了一个组件inbox,就是收发邮件的啊

网友D:
我也是要说INBOX,只要有ACTIVESYNC就可以了

网友E:
关键在于LZ的通讯线路是什么?
如果连接PC,如LS所说。如果用无线网络,首先是建立链接,然后Inbox也可以用的。

网友F:
请问用WIN32可以实现吗,不能用MFC和C#。。哎,做半个月了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