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vhdl,问个关于quartus仿真的菜鸟问题。

楼主:
刚学vhdl,问个关于quartus仿真的菜鸟问题。

照书上写了个分频器的程序,然后想用quartus5.0看看波形。

在新建工程的时候让选择所用芯片,选哪个啊?不选不行吗?(貌似新建工程的时候好像必过这一步。---family and device settings)

程序编译没有错误,可是仿真的时候没反应,输出的波形还是像一开始一样,一堆X。。。。

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自学,不太懂,见笑了。

看了几本书,上面一般都是给出分频的程序,然后直接画个仿真后的波形。许多地方还是不太清楚,就像我上面问到的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芯片的选择是为你以后的工作而作的,如果当时不选的话,系统会自动给你配个芯片,但是你下载的时候必须选择合适的芯片才能下进去,至于仿真的问题,大概是你把输入没设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