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使用简单串口,上网时出现收发数据问题,谢谢

楼主:
我使用的是SIM300C模块,用三线的简单串口与S3C2410连接。
现在网络是通上了,也能正常与服务器端进行发送接收!

当我向SIM300C发送命令的时候,他会反馈一些字符信息。
问题是当我正在向SIM300C发送命令、数据的时候,服务器端下发的数据也从串口输出到2410了
这个时候命令反馈字符和服务器下发字符混合到一起了,让我无法解析其中的数据。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能不能将SIM300C设置为:当2410发送命令,一直到命令回复完成的时间里面,SIM300C接受服务器下发数据,但是不从串口输出!

网友:
无法这样设置,因为收发本来就该是同时进行的。你想你手机在打电话时不允许收短信?或者短信发送过程中,不能接电话?

换个串口调试软件,能分开发送和接收窗口的就行,最常见的“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串口调试助手能够使用在2410的wince系统上吗

区分的并不只是接收和发送窗口啊,而是要把发送命令之后的反馈信息(比如命令执行是否成功等信息)与远程服务器发送过来的数据分开!

人眼是能够看出来两种不同的数据,但是2410怎么来实现呢!

网友:
呵呵,这个是串口中断的问题,你完全可以把AT命令的返回取消掉,或者换一种方式返回。。

网友:
在底层是无法解决的,因为串口控制器只识别是否有数据,却无法识别哪个是AT的返回信息,哪个是服务器发送的数据。

你可以自己写CE下的串口工具,根据串口得到的数据进行分类。

网友:
我看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有办法分开

只有使用拨号上网方式,
也是是GPRS的DIAL模式,这样连接上之后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GPRS的DIAL模式,能解决问题?能让返回信息分开?什么原理?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RS的DIAL模式,能解决问题?能让返回信息分开?什么原理?想不通。

好像是利用PPP通信,这是moden拨号上网的方式
不知道对不对,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