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MSP430的flash中存入结构体链表的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将一段结构体链表放入片内供程序查询用
但是放入RAM中不太现实,我用的MSP430F149的RAM只有2K大小,但有60K的Flash存储
如何在能将这个结构体链表放入Flash中呢
结构体定义如下
struct py_subnode{
  unsigned char py[7];
  struct py_subnode *prev;//指向前一个PY_SUBNODE的指针
  struct py_subnode *next;//指向后一个PY_SUBNODE的指针
  int ptrUnicode; //所需查询的码值
}
我用的MSP430编译器是3.41A

网友:
把变量定义成const应该可以吧, 另外看看编译器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