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硬件延时

楼主:
软件延时貌似就是执行空指令
那硬件延时又是整样的啊?
能给个8051的硬件延时图吗?
还有如果用硬件延时延时的话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lms(void)
{
uint j;
uint i;
for(j=0;j <=120;j++)
for(i=0;i <=10000;i++);
}
void main(void)
{
uchar i,m;
while(1)
  { m=0x01;
    for(i=0;i <8;i++)
    {P1=m;
dlms();
      m=m < <1;
    }
  }
}

应该怎样改啊?

还有
220V交流电变5V的直流的原理图是什么样的啊?  用protel画....

我翻了好久的网页都没找到...
我这地方小..
书店都没这种书额....

网友:
硬件延时就是用电路实现的延时,有硬件延时就不用软件延时了.
稳压电源原理的书应该不难找.

网友:
硬件延时? 楼主指利用RC延迟的这类电路上的延迟?

220V交流变5V直流 这种多的是,到处有。最简单的,首先用变压器变成24V交流,再桥式整流,然后直接就有芯片可以变成5V的了

网友:
lz的问题中有个概念模糊:
软延时可以理解为执行一定的指令,不一定是空nop指令,比如循环1000次,也是一种延时。

lz想问的“硬件延时”,看你的问题其实应该是指“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延时”,这样才可以涉及到程序的修改。
真正意义的“硬件延时”必然是指外部硬件电路实现的延时,粗略的可用RC并联实现。
这两者概念不一样的。

定时器中断实现延迟,需要掌握的就是定时器的设置、中断程序的处理,以及依靠定时器的定时中断,实现任意时间长度的延迟。

交流转直流如果自己搭,用4个二极管就行,加大电容以及大电感平波整流,不过这样比较粗糙了。可以直接去电子市场买小的变压器。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
电源已经差不多了
可是还是不懂延时
如果是“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延时”那应该怎么改程序?
如果是硬件电路实现的延时 那电路图又是这么样的啊?

网友:
定时器中断延时,需要你了解如下信息:
1. 单片机的定时器,能配置定时器的定时长短
2. 定时器中断,能设计中断函数
3. 在定时器中断里,不能做太多的事情,只要将一个全局变量+1即可。
4. 假设定时器设了1ms定时中断一次,全局变量time每次+1,那么只要time==10了,就说明有了10ms,time==100,就说明100ms。当然这个算法比较粗略,因为还要考虑进中断出中断时的系统保护现场、恢复现场的动作时间,还有在中断里面的运行时间。

    这样你就能实现任意时长的“定时器中断延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