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文本文件

楼主:
我现在有段代码能读取ANSI编码方式的文本,可是UNICODE编码的文本却是打不开.
现在我想要既能读ANSI又能读UNICODE.
各位有什么办法不.
        CFile file;
        TCHAR* szMsg = new TCHAR[100];
        szMsg = m_FullFileName.GetBuffer(m_FullFileName.GetLength());

        if(!file.Open(m_FullFileName,CFile::modeRead,NULL))
//        if(!file.Open(szMsg,CFile::modeRead,NULL))
        return;

        CDC * pdc=this->GetDlgItem(IDC_Text)->GetDC();
        unsigned char * pdata;
        pdata=(unsigned char *)malloc(LENGTH_READ_ONCE+10);
//         TCHAR* pdata;
//         pdata=(TCHAR*)malloc(LENGTH_READ_ONCE+10);

网友:
用wfopen,是fopen的宽字符版本。

网友:
如果是Unicode,文件的前两个字节是标识位。具体是什么,可以UE看看,好像是0xff和0xfe。

显示的时候,过滤此两个字符,应该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如果直接读,除了0xFF 0xFE表示Unicode,还有0xFE 0xFF表示UTF-8。
其实,你用记事本(NotePad)保存普通文本,另存Unicode文本,Utf-8文本,然后用UltraEdit之类的以16进制方式打开,就能看到开始的差别了。

网友:
读是都可以读,但是显示的时候要根据文件头判断字符编码格式,然后用MultiByteToWideChar转换

网友:
[uote=引用 4 楼 Reallyu 的回复:]
读是都可以读,但是显示的时候要根据文件头判断字符编码格式,然后用MultiByteToWideChar转换

我在网上找了下,大多是这种做法,可是要一个一个去转换吗?我还找到一个可以读取UNICODE的类.可是呢, 是在VC++下写的.
CFile file;
                if(!file.Open(m_FullFileName,CFile::modeRead,NULL))
                        return;

                unsigned char * pdata;
                pdata=(unsigned char *)malloc(LENGTH_READ_ONCE);

                memset(pdata,0,LENGTH_READ_ONCE);
                file.Seek(pagestart[m_CurPage],SEEK_SET);
                file.Read(pdata,LENGTH_READ_ONCE);
                file.Close();

                pdata[pageend[m_CurPage]-pagestart[m_CurPage]+1]=0;
                CString text=pdata;
                m_Text.SetWindowText(text);

就这段代码作如何更改.

网友:
ANSI:        无格式定义;

对于Unicode,几种编码的BOM如下:

UTF-32, big-endian 文件的前4个byte是:00 00 FE FF
UTF-32, little-endian文件的前4个byte是:FF FE 00 00
UTF-16, big-endian文件的前2个byte是:FE FF
UTF-16, little-endian文件的前2个byte是:FF FE
UTF-8文件的前3个byte是:EF BB BF
UTF-7的规律特殊一点,不是前几个byte,而是所有的byte转换为十进制都小于127。

一般来说
判断如果文本文件的开头两个字节是0xFF和0xFE和0xEF,那么就是Unicode,否则是ANSI。
UTF-32的比较少。

如何判断一段字符串是ANSI还是Unicode?
用IsTextUnicode进行判断。IsTextUnicode使用一系列统计方法和定性方法,以便猜测缓存的内容。由于这不是一种确切的科学方法,因此 IsTextUnicode有可能返回不正确的结果。

网友A:
你的代码其实就是在CString text=pdata;
时把char*转换成了unicode而已。

你要真正理解unicode和ascII的含义,就是字节上的一些变化。

所以自己写吧。入门必需的。

网友:
http://yangwei.blogbus.com/
一些基本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其实就是在CString text=pdata;
时把char*转换成了unicode而已。

你要真正理解unicode和ascII的含义,就是字节上的一些变化。

所以自己写吧。入门必需的。

你的意思是我在CString text=pdata;
这里把ANSI编码转换成了UNICODE编码?
可是我现在只能打开ANSI编码的文本文件.

m_Text.SetWindowText(text);
这是个STATIC控件.

网友:
先判断是ASCII还是UNICODE,然后用fopen, 或者 wfopen

网友:
你们这说的我都在网上看过了.
能不能就我代码本身提点建议啊.

网友:
打开文件
用byte *读入两个字符,
按上述规则判断

1、unicode
按TCHAR*读入

2、ascII
按char*读入就行。

网友:
前面这两个字体要怎么去掉呢.
不去掉会有个乱码出现...

网友:
同一段代码在第一页读取是正常的, 第二页再调用这段代码来读取就是乱码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我这有个判断是否是UNICODE编码.
                file.Read(&buffer,sizeof(WORD));
                if (buffer != 0xFEFF)
                {
                        bIsUnicode= false;
                }
                else
                {
                        bIsUnicode= true;
                }

UTF-16返回的是true,而UTF-8却是false

网友:
路过,我们搞linux的

网友:
什么是第一页第二页的?

整个文件就头上几个字节需要处理啊。

网友:
我这要分页显示啊.
电子书功能啊.
if(bIsUnicode)
                {
                        TCHAR* punicode=(TCHAR *)malloc(LENGTH_READ_ONCE);
                        memset(punicode,0,LENGTH_READ_ONCE);
                        file.Seek(pagestart[m_CurPage],SEEK_SET);
                    file.Read(punicode,LENGTH_READ_ONCE);
                        file.Close();
                        punicode[pageend[m_CurPage]-pagestart[m_CurPage]+1]=0;

                        CString text1=punicode;
                    m_Text.SetWindowText(text1);

            free(punicode);

                }

这是读UNICODE的代码.
第一页能显示.第二页调用这段代码就显示不了了.

网友:
长度*2也没用...

网友:
file.Close();
后再去读没有重新打开文件啊。

Seek

Read
后都要去判断是否成功,失败了错误码是什么,

一个好的编程习惯会让你的调试容易。

网友B(2008-07-11):
噫?有点怪了.
0x3000在EVC环境下高度是像空格一样的效果,可是到目标上却是个方框的效果...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C:
我这读了还要对里面的字符一个操作, 比如说计算宽度,换行换页等..
不光只是读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