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上的类静态成员变量有问题!!!(付例子代码)

楼主:
 各位老大,最近在vxWorks上作有关C++的东西,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类的静态成员变量无法被认识!!!
以下为我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extern void ace_test_ren(void);

class Demo
{
public:
        void demo_info();
        static int demo_st_int;
};

void Demo::demo_info()
{
        printf("c++ demo\n");
        printf("demo_st_int = %d\n", demo_st_int);
}

int cplus_demo_main()
{
        Demo demo;
        Demo::demo_st_int = 1;
        demo.demo_info();
        return 0;
}

编译虽然通过,但download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
c:53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emo::demo_st_int'

这算不算vxWorks的一个大bug啊!!!

网友:
补充几点阿。。
1,将static int demo_st_int; 放到类外,没有问题。。
2,将static int demo_st_int改成int demo_st_int,没有问题。
3,将static int demo_st_int改成int demo_st_int,将void demo_info()改成static void demo_info(),没有问题。
莫非我还有什么vxWorks变量没有设置??

网友:
试啦一下确实有这个问题(支持C++组件完全),关注....

网友:
lz要干嘛?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Demo::demo_st_int = 1;
应该放在 int cplus_demo_main()  函数外面吧

网友:
这是C++语法错误,在VC++下根本就编译不过。
刚刚查阅了书本。static变量的初始化实际上也是定义,也就是说在类外的int Demo::demo_st_int = 1; 这个语句完成了变量的定义和初始化,即static变量的定义实际上是在类外进行的。类中的定义似乎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这个问题虽然与Vxworks无关,但在Vxworks下编译能通过,说明它的编译器语义不够严格。

网友:
这个完全是语法错误。
static是有作用域的
static int demo_st_int; 在类内声明, 那么只有类内的成员才能访问。
你在类外访问,当然会报错

我像你把编译器安全级别设置了很低,否则根本编译通过不了。

网友:
类里面的 static int demo_st_int; 其实只是个声明
在外面的 int Demo::demo_st_int = 1; 才是定义 (要放在main函数外面)

网友:
printf("demo_st_int = %d\n", demo_st_int);
改成:
printf("demo_st_int = %d\n", Demo::demo_st_int);
试一下,静态变量和函数的使用好像都要加类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