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进度条使用问题

楼主:
小弟,对这个EVC应用程序开发,一无所知,现在整个小程序和驱动通信,通过如下方法创建进度条,居然没有出来,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我上面是按下一个按钮,自己创建进度条,可是没有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还有,eeworld怎么老是有一些新注册用户来加 我,被他们烦死了。从来没有发过帖子的,ID从来没有见过。

网友:
补上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eeworld怎么老是有一些新注册用户来加 我,被他们烦死了。从来没有发过帖子的,ID从来没有见过。

说明LZ受欢迎呗!

网友:
你是指ProgressBar没有创建出来还是没有按你的要求更新进度条?

网友:
这种类的使用应该没有什么难度的吧,我不搞应用开发弄弄也没有发现过什么重大问题

网友:
测试了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CProgressCtrl MyProgress;
int iCount = 0;

MyProgress.Create(WS_CHILD | WS_VISIBLE,CRect(10,10,110,30),this,1);

MyProgress.SetRange(1,100);

while(1)
{
    iCount++;
    MyProgress.SetPos(iCount);
    iCount %= 100;
}

注意MyProgress的范围,如果它是局部变量,会自动销毁,显示的内容也会消失。

网友:
按LZ给的代码,进度条应该是从最小变到最大,然后进度条消失。这可能是导致LZ看不到滚动条的原因!

网友:
是没有创建出进度条来
是啊,低级趣味的开发难度

网友:
你的应用程序是基于对话框的还是基于文档视图的?
最好在对话框上试

网友:
再见一次Goooooogleman

呵呵,窗口创建后,肯定会SHOW一下。

MyProgress.ShowWindow(SW_SHOW);

网友:
最好再UpdateWindow();

因为WINCE编程可能会有很多用VC编程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楼主,EVC和VC下的进度条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个网址对就是针对EVC下的进度条的解决办法.
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7/04/11/709670.html

网友:
搞定了,那个方法我不用了。
我自己拖出个进度条控件,然后绑定一个环境变量操作就OK了。

我觉得上面之所以不成功,应该是我没有处理好进度条的父窗口的问题。

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