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超值的NRF905-CC11000-红外线综合开发板JASK2000

楼主:
最超值的NRF905-CC11000-红外线综合开发板JASK2000

JASK2000开发系统

    集成当前433频段最主流无线收IC :NRF905 ,CC1100及红外收发器,相信掌握这3款无线收发器原理及应用对大家在无线应用开发领域奠定扎实基础.我公司提供全面技术支持,保证大家快速入门和应用研究.

1.提供详细C代码可轻松掌握开发流程,提供完整开发板原理电路图方便二次开发;

2.赠送电池盒便于手持通信测试,系统更稳定,干扰能力更强;

3.简易3线串口设计,与PC联机通信,构成完整上下位机智能控制系统

4.适用于与AT89S52及其兼容单片机接口,赠送51下载线,可实现在线调试;

5.配套丰富完整的无线数据通讯项目开发实例,附加上位机界面VB界面,比国内同类无线开发板更便宜,更具有实际应用参考价值。

6.可同时开发NRF905-CC1100-红外三大无线技术,大大节约开发成本,并提供完整可移植性超强的参考实例演示程序,绝对超值

超级大赠送:

电池盒1对

《Keil Software –Cx51 编译器用户手册》及使用视频

《PROTEL入门15讲》快速入门教程

《MCS-51单片机应用开发实用子程序》配套源代码

《单片机接口技术实用子程序》配套源代码

下载线制作原理图、自制常用器件Protel封状库

二,系统板配套开发应用实例:

通过开发板检测无线模块的好坏和通讯距离;

1.基于NRF905模块无线232通信应用设计(替代传统485有线传输)

2.基于NRF905无线比赛计分牌应用设计(突破传统布线麻烦)

3.基于NRF905模块无线温度传感器及PC监控应用设计(无线传感器)

4.基于NRF905模块无线PC控制台应用设计(用电脑使单片机按照你们的思路来工作)

***********************************************

5.基于CC1100模块无线232通信应用设计(替代传统485有线通信)

6.基于CC1100模块无线比赛计分牌应用设计(突破传统布线的缺点)

7.基于CC1100模块无线温度PC监控系统应用设计(无线传感器应用)

8.   基于CC1100模块无线PC控制台应用设计(让电脑来无线控制设备)

9.   基于CC1100模块无线双向通信应用设计(半双工无线通信)

10. 基于CC1100模块无线计数器应用设计(计数一样可用无线来实现)

***********************************************

11.  基于红外线技术无线开关应用设计(近距离应用红外的价格优势)

12. 基于红外线技术无线计数器应用设计(近距离应用红外一样完美)

我们的承诺:

凡购买我们的产品的客户将永久成为我们的会员,提供全面技术服务,我们也将继续开发更多丰富无线项目及应用案例,回报新老客户的支持,谢谢

三,主要应用领域 :

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抄表、门禁系统、小区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无线485/422数据通信、数字音频、数字图像传输等。

此外,根据nRF905每次最多可以收发送32字节数据这一特点,结合工业开关量控制应用,一个nRF905就可以实现对256(32*8)路开关量的无线控制,大型舞台灯光无线控制,并可以结合点对多通讯及FDMA原理、TDMA原理对系统进行扩展,实现对更多开关量的控制,这在一些特殊工业控制环境中具有重要意义。

CC1100内含丰富的寄存器,可塑性强,我们配套程序支持可变长收发数据,便于实际应用需要,移植相当简单,广泛应用与工业和民用产品中.

相信拥有JASK2000开发系统板,就能轻松征服无线,愿与你一起走向成功!

基本配置

CC1100模块1对(或者选择NRF905模块1对)

433天线1对

JASK2000开发板1对

SH38B红外接收器及发射器

DS18B20 1个

继电器 1个

4位一体数码管2个

AT89S52 2个

51并口下载线1根,可实现在线调试

232串口线1条

配套程序光盘一张,提供全面技术支持,包教到会

因为专业,所以更好!

QQ:35625400 旺旺在线旺旺在线

]MSN:ll88mm88@hotmail.com

PHONE:13704018223 024-24686897

公司网站:www.newmsg.com

http://shop35079098.taobao.com/

欢迎交流.随时为您服务!

网友: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chj_006

网友:
NRF2401 NRF24L01 NRF905 RF903 CC1100 CC2500无线收发模块编程指南

RF903
特点:

(1) 433Mhz 开放ISM 频段免许可证使用
(2) 最高工作速率50kbps,高效GFSK调制,抗干扰能力强,特别适合工业控制场合
(3) 125 频道,满足多点通信和跳频通信需要
(4)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
(5) 低功耗3-3.6V 工作,待机模式下状态仅为2.5uA
(6) 收发模式切换时间 < 650us
(7)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只有收到本机地址时才会输出数据(提供中断指示),可直接接各种单片机使用,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8) TX Mode: 在+10dBm情况下,电流为40mA; RX Mode: 14mA
(9) 标准DIP间距接口,7X2pin, 硬件管脚兼容RF905SE,无需修改底板,只需要升级软件即可
(10)RFModule-Quick-DEV 快速开发系统,含开发板
(11)增加了电源切断模式,可以实现硬件冷启动功能!
(12)SPI接口—功能强大、编程简单,与RF905SE编程接口类似。
(13) 增加了RSSI功能,通过SPI接口可以获取当前接收到的信号强度(0-255),可以供当前设备做出决策,比如低于某个数值50可以报警,提示用户当前信号质量比较低等。
RF903开发文档:http://www.newmsg.com/products/NewMsg-UTC-903.pdf

NRF905基本特性:
1.接收发送功能合一,收发完成中断标志
2. 433/868/915工作频段,433MHZ开放ISM频段可免许使用
3. 最高发射速率50KBPS,10dbm发射功率条件下,配置外置鞭状天线有效通信距离在300米左右。
4. 室内通信良好通信效果,4层之间可实现有效通信,抗干扰性能强,很强的扰障碍穿透性能。
5. 单次最多可发送接收32字节,并可软件设置发送/接收缓冲区大小2/4/8/16/32字节
6. 170个频道,可实现多点网络通讯,结合TDMA-CDMA-FDMA原理,实现无线网络通讯。
7. 内置硬件8/16位CRC校验,数据传输可*稳定,降低系统开发难度,。
8. 1.9-3.6V工作,低功耗,待机模式仅2.5uA.
9. 内置SPI接口,最高SPI时钟可大10M,也可通过I/O口模拟SPI实现。
NewMsg_RF905系列模块应用领域:
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抄表、门禁系统、小区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无线485/422数据通信等。
NRF2401A基本特性:
1.2.4Ghz 全球开放ISM 频段免许可证使用;
2.最高工作速率1Mbps,高效GFSK调制,抗干扰能力强,适合工业控制场合;
3.125 频道,满足多点网络通信需要;
4.内置硬件8/16位CRC校验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结合TDMA-CDMA-FDMA原理,可实现无线网络通讯。;
5.低功耗1.9 - 3.6V 工作,待机模式下状态仅为1uA ;
6.模块可软件设地址,只有收到本机地址时才会输出数据(提供中断指示),可直接接各种单片机使用,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7.收发完成中断标志,每次最多可发28字节;
8.内置专门稳压电路,使用各种电源包括DC/DC 开关电源均有很好的通信效果;
9.CLK,DATA,DR三线接口,软件编简单。
10.双通道数据接收,内置环行天线,开阔无干扰条件通信距离在100米左右。
NewMsg_RF2401系列模块应用领域:
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门禁控制系统、小区短距离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无线数字音频、数字图像传输等。
NRF24L01基本特性:
1.2Mbit/s速率下接收时的峰值电流12.5mA
2.在2Mbit/s速率下@0dBm输出时的峰值电流11mA
3.掉电模式下的功耗400nA
4.待机模式下的功耗32uA
5.130us 的快速切换和唤醒时间
6.具有片内稳压器oltage regulators
7.可在1.9 to 3.6V低电压工作
8. MultiCeiverMT硬件提供同时6个接收机的功能,2Mbit/s 使得高质量的VoIP 成为可能
业界领先的低功耗nRF24L01特别适合采用钮扣电池供电的2.4G应用,整个解决方案包括链路层和MultiCeiver功能提供了比现有的 nRF24XX 更多的功能和更低的电源消耗,与目前的蓝牙技术相比在提供更高速率的同时,而只需花更小的功耗。
CC1100基本特性:
1.315、433、868、915Mh的ISM 和SRD频段
2. 最高工作速率500kbps,支持2-FSK、GFSK和MSK调制方式
3. 高灵敏度(1.2kbps下-110dDm)
4.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
5. 较低的电流消耗(RX中,15.6mA,2.4kbps,433MHz)
6. 可编程控制的输出功率,对所有的支持频率可达+10dBm
7. 支持低功率电磁波激活(无线唤醒)功能
8. 支持传输前自动清理信道访问(CCA),即载波侦听系统
9. 快速频率变动合成器带来的合适的频率跳跃系统
10.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11. 单独的64字节RX和TX数据FIFO
NewMsg_RF1100模块应用领域:
NewMsg_RF1100模块适用于极低功率UHF无线收发器,315/433/868和915MHz ISM/SRD波段系统,AMR-自动仪表读数,电子消费产品,远程遥控控制,低功率遥感勘测,住宅和建筑自动控制,无线警报和安全系统,工业监测和控制,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唤醒功能,低功耗手持终端产品。
    RF903开发文档:http://www.newmsg.com/products/NewMsg-UTC-903.pdf
    NRF905开发文档:http://www.newmsg.com/905/NewMsg-RF905.pdf
    NRF2401开发文档:http://www.newmsg.com/2401/NewMsg-RF2401.pdf
    NRF24L01开发文档:http://www.newmsg.com/Products/NewMsg-RF24L01.pdf
    CC1100开发文档:http://www.newmsg.com/products/NewMsg-RF1100.pdf
    905无线USB开发文档:http://www.newmsg.com/Products/NewMsg-NetUSB905.pdf
    2401无线USB开发文档:http://www.newmsg.com/Products/NewMsg-NetUSB2401.pdf
    1KM CC1100模块:http://www.newmsg.com/Products/NewMsg-RFC1100A.pdf
    1KM NRF905模块:http://www.newmsg.com/Products/NewMsg-RFC30F.pdf
专业无线,欢迎交流!
QQ:35625400 MSN:ll88mm88@hotmail.com
PHONE:13704018223   024-6239737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