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对话框 问题 很诡异

楼主(2008-01-26):
打开对话框 问题 很诡异
hi 各位
有这样一个问题:
主进程 主窗口上有 三个 button
每个button 打开一个进程
每个进程都打开一个对话框
问题是 当我点击一个button后
进程打开的对话框 显示之前
怎样禁止 剩下两个button 再打开呢
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
感谢您的回复
任何建议都可以
button
对话框

网友A:
好象说得不是很清楚,
你的意思是:点击一个button后,一个进程处理打开对话框,
然后你要把另外两个button禁止。
还是,点击一个button后,对话框没有显示之前,你希望有个延迟处理,
不让别人在点击其他两个按纽。

网友B:
在点击一个button后马上把其他两个button disenable.
然后在进程打开的对话框显示之后,设置一个事件让button enable.
就是线程间的同步

网友C:
解决的了
多谢
方法是
点击一个按钮
杀掉其他进程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