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磁盘出了问题?如何解决?在线等答复,谢谢。。。

楼主:
本人现在使用的这台电脑,Win2000 Pro系统,偶尔会出现自动重启现象,是在正常的操作下的,没有任何提示,系统就自动重新启动了!系统是刚刚安装的,而且没有任何提示,所以不会是病毒;用磁盘检查命令发现磁盘有问题。

我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磁盘检查命令:CHKDSK,在磁盘上发现有错误。以下是命令执行反馈的结果:
文件系统的类型是FAT32。
卷系列号为8B10-7EFF
Windows正在校验文件和文件夹...
Windows在磁盘上发现错误,但不会纠正这些错误;
原因是,没有用/F(纠正)参数运行磁盘检查。
\WINNT\system32\wbem\Repository\CIM.REC第一个分配单元无效。项会被截断。
\WINNT\system32\wbem\Repository\$WinMgmt.$FG第一个分配单元无效。项会被截断。
已完成文件和文件夹校验。
是否将丢失的链转换成文件(Y/N)?Y
1个可恢复文件中有1072KB。
Windows发现文件系统有问题。
运行CHKDSK(使用选项/F)来更正这些问题。
总共有  9,757,936KB的磁盘空间。
350 个隐藏文件中有 416,904KB。
1,086个文件中有 9,008KB.
17,302个文件中有 2,404,032KB。
  6,926,904KB可用。

每个分配单元中有  8,192字节。
磁盘上共有  1,219,742个分配单元。

然后我在提示符下又输入了命令C:\CHKDSK /F
文件系统的类型是FAT32.
无法锁定当前驱动器。

因为另一个过程正在使用这个卷,无法运行CHKDSK。
是否计划在下次系统重新启动时检查这个卷?(Y/N)Y

将会在下次系统重新启动时检查这个卷。

但是已经检测过硬盘了,没有坏的磁道。

今天上午在任务管理器中偶然发现进程列表中突然出现一个SETUP.EXE进程,过了几秒又自动消失,然后电脑又自动重启了。

我以为是病毒,尝试在安全模式下用瑞星查杀病毒,但结果是没有病毒。

这两天我发现硬盘的红灯一直常亮着,某些程序在不停的对I/O口进行写入,我重装系统后,仍然还是红灯常亮,系统内存占用很少,但就是很卡!

想请教各位,是哪里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在线等待,谢谢了。。。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现在还用win2000?
你可以让diskchk开机自检。在开机的时候,软件没有加载,不会有不能修的问题。
如果没有病毒,最好确认有没有木马。
检查WINNT/system32下的文件,有没有exe或者dll的创建日期明显晚于其他的文件,很可能是是最近几天。然后重点检查这些文件,google看看是不是木马,修改注册表解决。

网友:
也有可能是温度过高什么的引起的,看看CPU温度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