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CSI_PASS_THROUGH 参数deviceiocontrol返回错误

楼主:
用deviceiocontrol向设备发SCSI_PASS_THROUGH 命令,函数返回0,正常为非零,但设备已经收到命令,我要返回的结果,弄了好长时间,不明白,哪位有过类似经验,指点下,谢谢!

网友:
另外说明:用deviceiocontrol但用IOCTL_STORAGE_QUERY_PROPERTY这个参数返回就正确,估计就是和SCSI_PASS_THROUGH 有关,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
继续摸索。。。。。。。。。。。。。

网友:
错误码是什么?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
GetLastError()返回的是121,信号量超时(不知道什么意思),不过后来我也用了个相同格式的参数发其他的命令,deviceiocontrol返回是非零,正确的,搞不懂,但发给设备的返回值放在哪里呢?现在需要知道这个。哪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
代码是这样的:
                        SCSI_PASS_THROUGH_WITH_BUFFERS *sptwb;        //send 13bytes the first use this;
                        sptwb=new SCSI_PASS_THROUGH_WITH_BUFFERS();
                        ZeroMemory(sptwb,sizeof(SCSI_PASS_THROUGH_WITH_BUFFERS));
                        sptwb->spt.Length  = sizeof(SCSI_PASS_THROUGH);
                        sptwb->spt.PathId  = 0;
                        sptwb->spt.TargetId  = 0;
                        sptwb->spt.Lun= 0;
                        sptwb->spt.CdbLength  = CDB10GENERIC_LENGTH;//+CDB6GENERIC_LENGTH
                        sptwb->spt.SenseInfoLength = 0;
                        sptwb->spt.TimeOutValue  = 5;
                        sptwb->spt.SenseInfoOffset=offsetof(SCSI_PASS_THROUGH_WITH_BUFFERS, ucSenseBuf);
                        sptwb->spt.DataBufferOffset = offsetof(SCSI_PASS_THROUGH_WITH_BUFFERS, ucDataBuf);
                        sptwb->spt.DataIn = SCSI_IOCTL_DATA_OUT|SCSI_IOCTL_DATA_IN;
                        sptwb->spt.DataTransferLength = sizeof(sptwb->spt);
                        sptwb->spt.Cdb[0] =0xcf;//SCSIOP_WRITE;
                        sptwb->spt.Cdb[1] =0x01;//Cdb[0]&Cdb[1] is the command which is self defined in the vimicro device cf01:mimayanzhen
                        for(int i=0,j=0;i<6;i++,j++)
                        {
                                psw=strMima.GetAt(j);
                                sptwb->spt.Cdb[2+i] =psw;
                        }
                        bResult =DeviceIoControl(hDevice,
                                IOCTL_SCSI_PASS_THROUGH,
                                sptwb,
                                sizeof(SCSI_PASS_THROUGH_WITH_BUFFERS),
                                sptwb,
                                sizeof(SCSI_PASS_THROUGH_WITH_BUFFERS),
                                (unsigned long *)&nBytes,
                                NULL);
                        if(!bResult)
                        {
                                int iERR=GetLastError();
                                TRACE("ERROR CODE:%d\n",iERR);
                        }

网友:
要想知道设备返回的数据如何设置啊?又是放在哪个参数里面呢,我试了好多个都不正确。。。。。ZZZZZ

网友:
我也有个问题,我想先利用CreateFile打开设备,然后再打开我一个本地磁盘上的文件,读取文件内容,用DeviceIOControl向设备发送命令,然后再将命令读出来,再把这些内容写入到另一个磁盘里面,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实现!有人能告诉我一下吗?QQ515091847  email:kisswei_liu@163.com  期望早点得到朋友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