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应用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是新手 请教大家个问题 我现在手里有一套SIM300C的开发板 我想用他实现数据传送 就是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SIM300C上传到PC端 请问要实现这个过程都需要准备什么呢? (我打算用ARM7来处理和发送采集到的数据)

网友:
直接通过at指令控制模块就可以了!建议你多看看sim300的说明文档。

网友:
文档看过了 我对无线网络不是很了解,直接调用AT指令就可以实现我说的功能吗?

网友:
传输数据有两种通道,SMS及GPRS  想接受SMS必须配备另一个无线终端,如手机,想接收gprs数据必须有一个IP地址,及一个提取GPRS数据的服务器

simcom300可以通过AT指令发送GPRS数据,也可以通过自己编写的TCP/ip协议实现。

具体怎么做必须看文档并问simcom300技术支持

网友:
楼上说的我大致理解了,那有没有类似虚拟服务器的软件呢?用来测试发送接收数据。

网友:
有的,用网络调试助手就可以。不过现在我碰到的问题是sim300用超级终端没法连上pc机。请问楼主是通过什么指令链接上pc机的呢

网友:
请问个位高手AT+CIPSTART="TCP","IP","端口号",中的 IP指的是什么IP?我用路由器虚拟服务器的IP拨不通啊,哪位高手能说的详细些 一定给分!!!

网友:
IP是外网的ip地址,如果你是内网用户,就是你的网关服务器地址,如果你是自己拨号上网的,看看连接属性,里面有你的ip地址

网友:
如果通过路由器上的网。得在路由器上做一下端口映射。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端口映射是指虚拟服务器的端口号吗?如果不是能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