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IS驱动

楼主:
NDIS驱动 XP系统下 为什么我只能使用typedef NDIS30_PROTOCOL_CHARACTERISTICS  NDIS_PROTOCOL_CHARACTERISTICS?

#if (defined(NDIS50) || defined(NDIS51))
typedef NDIS50_PROTOCOL_CHARACTERISTICS  NDIS_PROTOCOL_CHARACTERISTICS;
#else
#if NDIS40
typedef NDIS40_PROTOCOL_CHARACTERISTICS  NDIS_PROTOCOL_CHARACTERISTICS;
#else
typedef NDIS30_PROTOCOL_CHARACTERISTICS  NDIS_PROTOCOL_CHARACTERISTICS;
#endif
#endif
typedef NDIS_PROTOCOL_CHARACTERISTICS *PNDIS_PROTOCOL_CHARACTERISTICS;

网友:
WDK版本的问题,我用的WDK版本号是6000,可以用NDIS40_PROTOCOL_CHARACTERISTICS。

网友:
你可以自己加上#define NDIS50试试,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跟安装的WDK开发版本相关,是自动识别的。你应该使用最新的版本了。
自己定义或许可以,但是未必能兼容。试试无妨。